cpu焊接问题

楼主(2023-08-15):
一个魔改的cpu重新植锡后怎么也焊接不好,一加热就变形,导致很多引脚接触不到转接板,这玩意应该怎么弄?

网友:
温度控制不行哦

网友:
座子上别用吸锡带拖那么平 刀头烙铁拖拖就行 试试看

网友:
要么设备好   要么手工好   不然没得搞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用低温锡试试

网友A:
需要用底部带加热的台子,,上面用大口风枪就可以干好

网友:
上部温度不要调台高,第五阶段时间久一点.....

网友:
厉害了,这么精细的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底部带加热的台子,,上面用大口风枪就可以干好

对的,不然就要上PCB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