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扣掉COMS电池能自动开机

楼主(2023-08-15):
dell笔记本扣掉COMS电池能自动开机,5声报警直到显示正常,关机后不能开机。断电源后又能自动上电,装上电池就不能开机,求各位大神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bios电池断电开机是不会报警的,如果有报警你可以先跑一下诊断 看看是什么报错了

网友:
还是拿去电脑城修吧,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戴尔电脑的具体型号是什么?CPU是标压、低压、高压?建议叙述一下。大家才好帮助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