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笔记本Me 区存在哪里?在bios芯片还是别的地方

楼主(2023-08-15):
联想笔记本Me 区存在哪里?在bios芯片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
在BIOS里会和CPU绑定,就像一个人一个身份证一样。所以换了CPU后需要重新刷BIOS,刷好你开机电脑第一步BIOS就会往CPU里写东西,你可以看见加载进度条,就是在身份绑定。就想苹果手机ID绑定

网友:
AMD的CPU不需要,因为AMD的CPU没有ME这种功能模块。英特尔的CPU你从一模一样好主板拆下的BIOS装到另一片好板上可能就不会开机,因为ME版本不一样也不行。本来A主板ME是4.0的,你装了低版本ME3.0的BIOS,肯定开不了机。不过可以改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