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3400声卡不认

楼主(2023-08-15):
vostro3400声卡不认,有没有修好的大神指点指点,有爱的大神别藏着掖着了,谢谢,通病不会修

网友:
要么换声卡 要么bios  要么驱动 没了

网友:
查完声卡条件没有

网友:
取下重植cpu或者换cpu。

网友:
重值cpu不行就要换cpu

网友:
这个声卡和cpu的通讯是什么信号?

网友:
加焊一下CPU 不行就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