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Essential phone这手机

楼主(2023-08-15):
各位手机维修版块的大佬们好。
我想请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Essential phone这手机,也就是安卓之父。
机子本身是4+128,想改为8+128,就是换暂存,但是换上去会9008模式,这是为什么?要知道这机子是没有9008刷机包的,是不是换的暂存型号不对?
原机的是h9hknnncrmmu,海力士的
换的是k3uh7h70mm,三星的,

网友A:
有些机型不能换暂存,好像是CPU里定制了该机型的RAM地址线。一般判断能不能升级是看该型号是否出厂的时候就有同型号CPU搭配不同运行内存的配置,如果有,大概率能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型不能换暂存,好像是CPU里定制了该机型的RAM地址线。一般判断能不能升级是看该型号是否出厂的时候就 ...

主要是某宝上有能换的,所以觉得很好奇,这手机不像小米能刷9008,能清空内容重写。我实在想不出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是修复引导损坏的吗

网友C:
要写硬盘底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修复引导损坏的吗

花了200发某宝修了,问了一下,就是运存适配的话装上去不用刷机就能用。不适配要刷机其它的店家没说。等机子回来看运存型号应该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写硬盘底层吧

这机子没有底层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