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book 14 g4+ iap 开机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3-08-15):
tinkbook 14 g4+ iap 开机不显示,屏幕供电,背光都正常。没图像。外接也一样屏幕有信号,有背光,没图像。 排除了屏线,屏幕问题。
独显机器,测供电都有。机器是小摔过出现这种情况的。
怀疑掉件,或者显卡,CPU空焊导致。。 拆板观察没明显掉件痕迹。
显卡。CPU 都灌了黑胶。 用风墙加热下故障依旧。。
有遇到这种现象的朋友没。。请指明个方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