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3-08-15):
有没有大佬知道HYC  K24E显示器怎么拆呀?

网友:
超薄的,边框很薄

网友:
看了一下结构,背板是一整块,不是从背板入手,模组带框,应该是从背板和外框的间隙处下手

网友:
从正面拆
用信用卡,或者撬棒从背板与外框的缝隙,伸进去顶开里边的卡扣,

网友:
不要从与液晶屏平行的角度伸到外框里撬,容易把玻璃顶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