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3400锁频

楼主(2023-08-15):
今天又接了一个灵越,型号是3400。版号依旧是LA-K032P,和前天接的灵越3501同一个版号。客户说进过水修过一次,好了之后一直很慢。开机看了下,不认电池,2.4G的主频只有0.4G。这肯定慢啊。遂报价拆机打算啃个硬骨头。看遍了正反面所有位置也没有发现哪里有水渍。心里凉了半截,仔细检查了io确定没换过,CPU周围也没有水渍或者洗过的痕迹。看来这个骨头像钛合金的够硬啊。因为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唯恐搞得不开机了不好交代。哪位大佬搞过这种锁频的赐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刚修过一个锁频0.4的,把IO的调频控制断开可以实现超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0776-1-1.html

站内有个小新降频04的 大概就是按这个思路来

网友B:
重大发现,用可调电源就没问题,CPU自动睿频到3G左右,运行非常好。换了个同样是戴尔灵越的功率小一点的电源,CPU依旧被降频到0.4G。下一步研究电源适配器,可以确定主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过一个锁频0.4的,把IO的调频控制断开可以实现超频

那个脚叫什么信号啊

网友C:
你把充电故障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就好了   重点检查充电口中间针脚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充电故障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就好了   重点检查充电口中间针脚信号

发了一个原装充电器,到货了试一下。他这个貌似不是原装的,但是我用另外一个灵越的原装充电器也不行。目前用可调电源没问题,可以充电,主频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了一个原装充电器,到货了试一下。他这个貌似不是原装的,但是我用另外一个灵越的原装充电器也不行。目 ...

额 那估计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惠普DELL 电源不对是会引起这些问题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大发现,用可调电源就没问题,CPU自动睿频到3G左右,运行非常好。换了个同样是戴尔灵越的功率小一点的电 ...

不错不错,是要多看看啊

网友:
楼主修的咋样了

网友:
感谢大家关照和支持,换了个原装电源适配器,一切正常,至此这个降频故事就完美收工了。

网友:
不认电池,2.4G的主频只有0.4G,从不认电池这里开始修,建议换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