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6开机不充电,关机充电

楼主(2023-08-15):
题外话,真羡慕修手机的各种秒杀案例。。修电脑的什么经验都藏得掖得,生怕其他人挣走他们的钱.正题,surface pro6关机可以正常充电,开机只要logo显示完毕以后充电电流降到0.
单主板可以开机,电池也能开机.
先换电池吧,还完了还是这种情况..
由于手里配件版不多,不可能什么都换,只能是各种测量
关机状态下公共点的电压情况

所有都正常
但是开机以后,公共点情况

前段电压降低只有5.几V,很是迷茫,为啥会这样.
找论坛,看见其他的人发其他品牌电脑的有类似的情况,说是lim那个上啦电阻质变,会造成这种情况。
但是surface的充电芯片是在主板的背面.我测量个得儿.
只能在公共点附近测量。
发现单主板的时候开机后,这里的电压和公共点电压是一样的

说明芯片都是正常工作的,只有在接入电池的时候才会发生开机后不充电的情况.
这时候就在想会不是bios的问题。想到就操作,论坛上找了一个1796的bios。。(因为论坛里只有这个bios.)
噩梦开始.
自己合成好以后刷bios。开机,电流跳变有,断电,接屏幕继续开机,各种卡,慢无触摸。还会蓝屏。我c。
我想完蛋了。感觉论坛有找了一下。没有surface pro6的bios。。
没办法,只能上淘宝了。买了个。
再次开机,经过N次自动重启以后,电流蹭蹭的跑起来了。维修结束.
由于太晚了,明天再装机。
明天还有个laptop3  15寸英特尔的开机无背光,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的要修。
求个15寸的图纸和点位。如果我修好了一定把解决方案发论坛
最后附上pro6 的主板号和bios

pro6 亮机bios,自己合成

网友:
陆陆续续搞了4.5个小时的经验,希望后面的人能少走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所以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程序不能在线升级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能在线升级是吧

拆机刷bios额

网友B:
BIOS里面有个电池充电限制的选项  关了他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有个电池充电限制的选项  关了他就可以的

这就是经验额。好多人修了不愿意分享。其他人都是走弯路。不知道有没有用,下次在碰到了试一试。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是刷bios好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还是手机好修啊!各种秒杀, 笔记本TM的查个电路太费时间了,有费神哎!不想修笔记本了

网友(2024-03-12):
BIOS里面有个选项,打开的话电池最大只冲到50%。关闭的话可以充满,主要是保护电池

网友:
好经验要加分

网友:
这个BIOS有问题,刷完之后触摸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