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eForce GTX 1060 飙风 5G 灰屏

楼主(2023-08-16):
V星GeForce GTX 1060 飙风 5G 开机显示灰屏没有图像有信号
那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维修。还是能分享一下图纸点位图。因为
修显卡比较少。没什么思路。

网友A:
修显卡,先看是否能检测到显卡,检测不到的就去测量显卡各项电压,检测到的就用软件扫描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显卡,先看是否能检测到显卡,检测不到的就去测量显卡各项电压,检测到的就用软件扫描显存

显示灰屏。有信号没有图像。

网友:
没有图纸  只能3板斧了  换核显   和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灰屏。有信号没有图像。

那就进系统看看有没有识别到卡.没有就拆了测阻值测电压

网友:
灰屏大概率显存坏,核显亮机跑代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