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T evo blue 2.0 850w电源有人知道这两什么阻值不

楼主(2023-08-16):
自己的电源炸了!已购买了pwm mos管,但mos管s极两个贴片电阻炸糊了!有人知道R11这两并联是什么阻值吗,目前猜测是501 (因为105的话就无需2个并联了),但还是想让大家帮分析下,R11这两阻值是什么,购买的pwm跟mos今天到了,烧掉原因可能是因为跳线折回的脚跟附近太近了,容易开机打火吧!

网友A:
OB5269是反激式电源控制mos管,mos管s相连的是电流检测电阻,一般是0.2 0.3这种的电阻。 2 从图中猜测你G和D级应该标反了,如果G级击穿了,大概率芯片也是挂了的

网友B:
并联的那2个是1.5欧姆1206的,后面接地的那个是0欧姆的0806

网友C:
大管子烧了的电源一律不修,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OB5269是反激式电源控制mos管,mos管s相连的是电流检测电阻,一般是0.2 0.3这种的电阻。 2 从图中猜测你G和 ...

嗯,我发现好像也标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的那2个是1.5欧姆1206的,后面接地的那个是0欧姆的0806

谢谢,配件到了,我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管子烧了的电源一律不修,修好了也不稳定

大管好像没烧吧

网友:
搞定了,直接换了pwm mos 两个电阻用12欧的贴了三个!0欧挑线电阻从没用的地方拆了两个!

网友D:
PWM上管S级是没有串电阻的,下管S极串的1206电阻一般是0.1欧姆,大功率的两个并联,你阻值用大了是带不起负载的,因为那是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上管S级是没有串电阻的,下管S极串的1206电阻一般是0.1欧姆,大功率的两个并联,你阻值用大了是带不起负 ...

他说的PWM是指副电源,不是双管正激,哪来的上下管,就一反激电源5269推个几安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