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接VGA可以,接HDMI 接口没有反应,是需要设置吗?

楼主(2023-08-16):
主机接VGA可以,接HDMI 接口没有反应,是需要设置吗?

网友A:
开机显示到系统正常启动就黑了,主机正常运行

网友:
首先看下HDMI接口是不是有灰尘,长期不用会有积灰,触点也会氧化,先清理一下,插口多擦拔几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显示到系统正常启动就黑了,主机正常运行

主机HDMI直接显示器HDMI,不要用中间转换的。如果用中间转换的,最好用质量好的转换线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