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NOVO ThinkPad E14 E15 NM-E211 i5-1235U BIOS

楼主(2023-08-16):
LENOVO ThinkPad E14 E15 NM-E211 i5-1235U BIOS

LENOVO ThinkPad E14 E15 NM-E211 i5-1235U BIOS.rar

LENOVO ThinkPad E14 E15 NM-E211 i5-1235U BIOS

网友:
可以点亮,感谢

网友(2023-12-28):
为啥这个十二代的BIOS ME是14.0的?我刷了不开机

网友(2024-03-19):
果然不能用cao

网友(2024-04-24):
刷之前上电600左右不出CPU供电,1.8假电压,刷完上电106定住不动

网友:
机器不加电,有可能是bios问题吗

网友A(2024-07-12):
别下 电流0.1 不跑  我原来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下 电流0.1 不跑  我原来是不过内存

后面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你一样的情况 淘宝买的刷了能亮 关了再开就不行 重刷又可以 但是不能关机 关机再开就不过U

网友:
到底能不能用,有朋友刷了吗?

网友(2024-08-14):
下了,刷上不能用

网友:
我的怎么是 64M

网友(2024-12-26):
BIOS真不行,后来者别下了

网友:
下载了,晚上试试,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