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4 E15通病通病

楼主(2023-08-16):
板号NM-D011 11代I7-1165G7的处理器,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开机唱歌报警,但是电流只有0.10到0.20的样子,排除不过内存问题,实测CPU供电已出。看这低温锡的鸟样子就知道是cpu虚了,在某马家买的钢网,直接取下来植球,注意,取下来后焊盘黑胶的地方要谨慎处理哦。。。最后附个亮机图

网友A:
前几天刚植了一台,保隔管也容易脱焊,原来只想加焊一下,无耐只用了一晚,第二天又不行了。只能买钢网回来重植。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好

网友B:
经常碰到  手按住CPU就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植了一台,保隔管也容易脱焊,原来只想加焊一下,无耐只用了一晚,第二天又不行了。只能买钢网回来 ...

隔离管是老通病了,联想低温锡是维修人的福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碰到  手按住CPU就可以亮

重新植球就完事了

网友:
也是第一次搞这个11代带黑胶的U

网友C:
联想的低温焊锡,我都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低温焊锡,我都是加焊,

加焊用不久会返工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低温锡做起来比较麻烦,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爆锡了

网友D:
低温锡,基本都是要拆下来,重新植珠的,保护隔离mos管,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温锡,基本都是要拆下来,重新植珠的,保护隔离mos管,直接改

是的,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低温焊锡,我都是加焊,

打黑胶 加焊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打黑胶 加焊不行吧

我焊过几台还可以

网友F:
重新植珠的,保护隔离mos管,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新植珠的,保护隔离mos管,直接改

保护隔离管应该留着下次修

网友:
感谢联想,已经修了不下10台

网友:
这种取下cpu难度都不小啊

网友:
还是老本好

网友G:
我也加焊过几台,到现在没有出现返修,AMD的有的加焊可以,加焊不行的就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加焊过几台,到现在没有出现返修,AMD的有的加焊可以,加焊不行的就重植

肯定是要取下来植球的,打黑胶的真焊动了就冒锡了

网友H:
我也是直接加焊,联想小新系列也是低温锡,内存cpu我也都是加焊,从无返修,

网友I:
r7000 经常遇到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r7000 经常遇到虚焊的

换过几个R7000的U,都是短路烧坏了,虚焊的还没遇到过,不过下次也要注意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焊过几台还可以

多少度加焊的,我这有一个客户不想多出钱,Intel的配置。  AMD我都是重做都没有返修。

网友:
现在这个CPU太容易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低温焊锡,我都是加焊,

有没有返修过我怎么加焊都爆锡了

网友J:
谢谢分享通病 最近修到的都是小新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通病 最近修到的都是小新AMD的

低温锡都是通病,感谢联想给饭吃

网友K(2023-09-20):
你好 这个cpu电压多少V
接了个一样的电压1,8v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 这个cpu电压多少V
接了个一样的电压1,8v

1.8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2023-10-27):
碰到的都是保隔 cpu一个都没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低温焊锡,我都是加焊,

你加焊是bga加的?什么温度曲线

网友:
作为维修人 自己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11代intel r74500h 比较多

网友(2023-12-27):
高温锡浆重新植。

网友L(2024-03-09):
低温的。太高了会爆。黑胶220够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低温的。太高了会爆。黑胶220够取了吧?

其实现在的U没那么脆弱的,我的焊台是09年的卓茂r590,很老了,温度也调的搞,有铅的240,无铅的都是275做,带黑胶的一律275,要不然也焊不动。新款的焊台无铅的250度以内应该就能取下来了吧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C:
我焊过几台还可以

芯片上面加重物加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直接加焊,联想小新系列也是低温锡,内存cpu我也都是加焊,从无返修,

直接加焊都从不返修 你可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