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霸新锐2020掉电,求助

楼主(2023-08-16):
客户送来一台魔霸新锐2020   i7-10750H+RTX2060配置,外壳型号G512L,板号:G532LWS R1.3。
接到机器,上电,电流跑到2.6A左右掉电,掉到0.03A左右维持3秒,此时35V和1.8V和1.05V依然存在,3秒后待机0.003,全板电感无电压,只剩线性3V,可以再次触发。上电时,测量PLT_RST#正常产生  包括内存复位都产生了,已经跑到亮机前最后一步了。VCCGT都有瞬间波形。
于是怀疑是BIOS问题,刷了七八个都不行,论坛下的,淘宝买的,都不行。
无果,准备干CPU,于是换了个包好的CPU,再次上电,故障一模一样,没有区别。
全板供电正常,每一路波形测试也无异常,裸板观察了各个外接口没有异物,热成像也观察了全板上电瞬间,没有异常发热部件。
至此毫无头绪,求高人指点,现金红包感谢!!!

网友A:
散热硅脂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硅脂换一下试试

会这么简单吗?  他之前可是液金哦 哈哈

网友A:
还是查待机蕊片吧: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查待机蕊片吧:kaixin:

待机芯片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跟我之前那个一模一样 没解决 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之前那个一模一样 没解决 退机了

难道还是个通病,太痛苦了,裸板在显微镜下观察了无数遍,眼睛都看瞎了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C:
个人觉得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BIOS都刷了无数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

那我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E:
用原装电源加上电池一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原装电源加上电池一起试试

试过了,没有区别

网友F:
也有一块和楼主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有一块和楼主一模一样

交流一下,你都排除了哪些问题?

网友G:
发到成都龙芯科技 找杨老板给你秒了

网友H:
是不是应该排除下外设芯片  比如雷电 指纹之类的外设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应该排除下外设芯片  比如雷电 指纹之类的外设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好的,我尝试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那我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显卡供电断开,依然要掉电,电流跑到1.12A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应该排除下外设芯片  比如雷电 指纹之类的外设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卡 声卡  雷电都拆了,也都测量了周边,还是一样......

网友I:
你查下CPU供电芯片的主芯片的PG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J:
双通道抓下波看看。

网友:
某路信号不稳!只有慢慢查

网友K:
难搞的机子,头痛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查下CPU供电芯片的主芯片的PG是不是偏低了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难搞的机子,头痛不

研究了快十天了,头都要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通道抓下波看看。

好滴,目前在排查各路PG信号,如果找不到就抓双波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测量了,没有问题

网友L:
不接无线网卡 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接无线网卡 可能有惊喜

一直都是裸板测试的  没有插任何外设,而且声卡,网卡,雷电芯片都拆除了

网友M:
牛了  这种故障估计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牛了  这种故障估计我早就放弃了

心有不甘啊  搞了这么多天了

网友:
可能是被人做故障

网友:
某一路信号不稳

网友N:
还是怀疑bios问题,私信我给你原厂bios,不要怀疑,不收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是怀疑bios问题,私信我给你原厂bios,不要怀疑,不收钱的

前辈您好,已经给您发了私信,空了看看,谢谢。

网友O:
这款机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款机有图纸吗????

有图纸,全套都有

网友P:
是不是要原装电源加电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要原装电源加电池才行

都试过了 和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Q:
同样的机器 2060显卡 上电2.5A掉电 重启一次 断开独显公共点不行 0.9A掉电 我测量CPU供电电感前端 看波形 结果探头戳到电感上 就不掉电了 可以开机了

网友:
刷了论坛写原厂程序的BIOS 出现BIOS设置后 按保存 死机 插硬盘 进不去系统 刷回原程序就正常了

网友:
怀疑是CPU供电 MOS不良 或者电感脱焊 我用几天看看 如果还是出现掉电 就把CPU供电这边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同样的机器 2060显卡 上电2.5A掉电 重启一次 断开独显公共点不行 0.9A掉电 我测量CPU供电电感前端 看波形  ...

这么神奇  我一会儿试试

网友(2023-10-06):
这个本cpu供电出时是0.9几吗?我一个在修本不掉电时cpu供电电感0.9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到成都龙芯科技 找杨老板给你秒了

你是龙芯科技吧?我发过去收我650元,发回板我故障一模一样,没修好;要发发迅维修,放心的

网友(点评):
没修好他还有脸收钱?还收你650?这也太无耻了吧,不发帖揭露他么

网友(2023-11-07):
今天接了两台这个机子都是i7 2060 故障一样 开机logo 然后读盘重启 bios 刷了 没有用准备干CPU 但是好像没有看到论坛有一样毛病的

网友(2024-04-02):
这个机器我也碰到过一次,没搞定

网友:
修好了吗
修好了吗

网友R: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不上内存不掉电,上了内存跑电流3点几左右感觉就快显示的时候就掉电重启,一直循环,测CPU集显对地阻值像短路了一样,001,不知道正不正常,CPU是I7 10代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不上内存不掉电,上了内存跑电流3点几左右感觉就快显示的时候就掉电重启,一直循环, ...

集显没那么低的,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他液晶漏了    看下  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2024-05-22):
我也遇到了,现在搞开机了,但是有新问题,冷机可以开机,温度上来了,关机后再开就不行,必须放冷了才可以。掉电时搞了27m晶振,谐振电容也换了,才开机的

网友:
这款BIOS 问题比较少

网友:
这种机器难搞

网友:
掉电,查供电

网友:
楼主最后搞定没

网友S:
我今天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搞好了  就是一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S:
我今天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搞好了  就是一个小电容坏了

哪个电容,我的也是掉电

网友T(2024-09-28):
引用 网友D:
显卡供电断开,依然要掉电,电流跑到1.12A

同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同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呀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你的现在解决了么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