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小萌新,向各位大佬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23-08-16):
       想问一下哪个是B0 显存:handshake

网友:
从下往上数 好像是N卡的顺序吧

网友:
最下面一排最后1个

网友:
从图和主板来看,它是像这张图这样的M9

网友:
金手指第四个

网友:
楼主的测试软件不错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A:
已经确定了,是第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确定了,是第三个

说错了,是第四个

网友:
还是软件好用呀!!!!

网友:
最下面一排显存的最后一个 是B0

网友:
软件只是参考 数值低 不见得是他问题

网友B:
这个数值,基本都是误报,就是你启动扫描的第一次。你再扫描一次,如果没有,就是误报了

网友:
刚学主板,顺带看看显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值,基本都是误报,就是你启动扫描的第一次。你再扫描一次,如果没有,就是误报了

扫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你是启动时候后自动扫描,还是自己打命令行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启动时候后自动扫描,还是自己打命令行扫的?

打命令扫的

网友:
现在换了,好了。
都是跑甜甜圈会黑屏,刷了一下程序到时候试一下

网友(2023-12-26):
666恭喜又挣到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