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器换屏后出现卡顿或者闪屏

楼主(2023-08-16):
小弟这几天给两台台机器更换屏幕,一台联想一台宏碁,更换原型号的屏幕后联想出现了画面卡顿,宏碁出现了闪屏,把两台笔记本的集显驱动卸载后画面就正常了,难道以后更换屏幕都只能到售后去更换了吗

网友:
换屏的时候断电没

网友A:
肯定是没有断电,这小子太过自信了,我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断电,这小子太过自信了,我觉得

肯定断了,换屏后出现卡顿,卸载集显驱动后正常,换回原屏正常,另一台闪屏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机器是thinkbook 14 g4 分辨率和刷新率一样这个是原屏,换新屏后机器变得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