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更换屏幕后出现闪屏和卡顿

楼主(2023-08-16):
小弟这几天给两台台机器更换屏幕,一台联想一台宏碁,更换原型号的屏幕后联想出现了画面卡顿,宏碁出现了闪屏,把两台笔记本的集显驱动卸载后画面就正常了,难道以后更换屏幕都只能到售后去更换了吗

网友A:
你看下分辨率和刷新率是不是一样的   买的屏那个型号标签都是可以重新贴的 型号不一定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分辨率和刷新率是不是一样的   买的屏那个型号标签都是可以重新贴的 型号不一定准

分辨率和刷新率一样,这是原屏,机器是thinkbook 14 g4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会有问题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2023-11-21):
原型号屏幕即可 这个机器挑屏幕 我确定

网友:
有的机器挑屏这个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