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h短路不亮灯,不识别维修求助

楼主(2023-08-16):
自己的rt809h,今天插12V电源,编程器不亮灯了,12v电源灯都闪了。拆开809h,最后发现usb口背面一个5脚的芯片,丝印c08cd短路,拆了后不短了,把这个5脚芯片1-5脚短路后,编程器可以用了,分析应该是个usb,外接电源切换的芯片,外围没有见到电感元件,应该不是dc-dc芯片,有谁知道c08cd这个sot23-5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求告知。

网友A:
我有一个仪器,上面有一个6脚芯片烧了,标记是HYDSG,谁知道是什么,也告诉一声,看样子,有的仪器,最好也有电路图,坏了才能自己修。否则就报废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仪器,上面有一个6脚芯片烧了,标记是HYDSG,谁知道是什么,也告诉一声,看样子,有的仪器,最好也 ...

上张实物图跟板图

网友:
精微贴片,微小,照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仪器,上面有一个6脚芯片烧了,标记是HYDSG,谁知道是什么,也告诉一声,看样子,有的仪器,最好也 ...

你在X宝里打字,丝印HY开头的,搜就看到了,是升压芯片。

网友:
找不到,实在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