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laptop3 暗屏维修过程

楼主(2023-08-16):
Surface laptop3维修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型号的机器在不接键盘和电池的时候是不能开机的。
电池单独测量正负极,是没有电压的,估计是需要唤醒才能出电压。
所以这个型号的机器测量会非常的麻烦,
我维修的15寸的机器才开后测量

可以测到电压,怀疑屏幕问题,盯屏幕回来看看是不是屏幕上面你的背光烧了.
后续有结果再发

网友A:
暗屏是啥意思?和没接屏幕一样?(不显示、无背光,外接显示器正常)
(我遇到过一个屏幕的接线一切正常,但就是连背光都没有。。。接线拔下后又插回。就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是啥意思?和没接屏幕一样?(不显示、无背光,外接显示器正常)
(我遇到过一个屏幕的接线一切正常,但 ...

重新插拔过了.没有背光,

网友:
背光坏了呗

网友:
哦,明白了。
有显示,只是没有背光
(那可能有东西坏了。。我遇到的是无显示。。当时还以为信号切换芯片坏了,还好无意识的重插了下屏幕接线就好了,有显示了,有背光了,吓了我一跳)

网友:
用手电筒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已解决,等我收了顾客钱再把解决办法发出来。

网友:
故障原因是:之前系统卡,顾客随便找人做了个系统,之后键盘除了开机按键都不能使用,拿到店里的以后我开机发现暗屏不出背光。当时投屏啥的都可以用,,想着可能是系统问题,重新做系统。还是暗屏不亮。
怀疑硬件问题,第二天拆机维修,检查屏幕供电没有问题。联系顾客说换屏试下,没有回复,第三天想着不行再搞下系统,万一成了呢。
但是此时因为重做系统后都无法正常投屏,没办法,只能摸黑手机灯筒打开照的屏幕,摸黑操作激活系统(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操作)激活进入到系统桌面,此时还是无法投屏,摸黑更新系统驱动。最后屏幕成功点亮。
最后终结:做系统不要用乱七八糟的镜像去做,不知道会照成什么问题。去微软官网下载个原本的系统镜像。至少不会出这种问题。
我估计刷bios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开始修这个lotap3的时候时候也是一脸懵逼。

网友B:
进系统之前不是夜暗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之前不是夜暗屏么

开机全程暗屏。只能摸黑操作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