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7000 明明插着充电器,老是提示电量严重不足?但不关机。

楼主(2023-08-16):
联想 Y7000 明明插着充电器,时不时的跳出来,电量严重不足,但不关机。这种情况如何查起。

网友:
充电器功率不够

网友:
会有这么简单,功率不足

网友A:
游戏本,要足功率的适配器

网友:
充电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本,要足功率的适配器

充电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本需要原装充电器的,代用的会报错,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下

网友:
如果用的是原装充电器还是这样 可以换个EC试一下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一个,百分之90,充电器的事,还会提示这个

网友:
充电器的问题,换原装的充电器,足安足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一个,百分之90,充电器的事,还会提示这个

阁下说的在理,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一个,百分之90,充电器的事,还会提示这个

EC程序刷一个,可以解决

网友:
检查EC与电池接口的信号,对地阻值。工作条件

网友:
游戏本功率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