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不久的ut136c+坏了吗

楼主(2023-08-16):
刚买不久的ut136c+二极管档有时直接无反应,要么两个表笔碰在一起乱跳几秒,最后显示1或者2,有时又好了,欧姆档两只表笔碰在一起也是显示0.2欧,不是0了,换了表笔也一样,突然不好用了,是坏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很少会显示0欧吧,多少都有有点阻值的,会不会没电了,你把电池拔出来量一下

网友B:
在不在质保期?可以与售后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会显示0欧吧,多少都有有点阻值的,会不会没电了,你把电池拔出来量一下

2.6v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不在质保期?可以与售后联系一下。

找到问题了,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