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22D21是什么型号的元件?

楼主(2023-08-16):
3个管脚,外形SOT-23-5/6的MOS或者三极管

网友A:
你可以去淘宝找小苏本本IC,他会告诉你

网友B:
有图纸根据图纸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根据图纸就行

就因为没有图纸,品牌机的图纸非常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因为没有图纸,品牌机的图纸非常难搞

那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D:
发图片到淘宝店铺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淘宝找小苏本本IC,他会告诉你

找过了,他说判断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图片到淘宝店铺看看,能不能找到?

找了几家,都说不知道

网友:
什么版号的又不说

网友:
这个难搞了

网友:
像一个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