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80 12v短路问题

楼主(2023-08-17):
前几天本地朋友拿来一个蓝宝石580显卡,故障原因就是接口12v短路,想着肯定是通病,换个mos的事,烧鸡后发现第二颗mos烧了, 换完以后12v阻值恢复正常

装好通电上机跑鲁大师只有8万份左右,正常是17w分的,感觉不对,打开gpu-z发现功耗只有50w左右,以为是自己换的mos管不行,就把4颗mos全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折腾了了3个多小时,绷不住了。来论坛求助下

以前都修过这种,都是换个管子就好了,今天碰到这个奇葩,还真把我难住了

网友:
锁频了,看频率300M.重刷个BIOS看看,不行可能GPU激坏了:kaixin:

网友A:
那么厉害哟。。。

竟然被锁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厉害哟。。。

竟然被锁频了

应该不是锁频吧,感觉像是哪个东西坏了,供电不够,干活干不起

网友:
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B:
供电每路打波形,是常规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每路打波形,是常规操作。

示波器打波形4路都一样,所以过来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打波形4路都一样,所以过来求助了

加焊芯片,不然就扔了

网友:
看来只能丢掉了

网友D:
刷BISO ID:E34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SOID:E343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我试试,感谢

网友:
烧mos的修完一定要打波形 不然一个不小心继续烧

网友:
一定要用示波器打的。。。

网友E: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显存频率可以上去,GPU频率一直锁3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显存频率可以上去,GPU频率一直锁300

参考12楼老哥的办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