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不是直连的符号

楼主(2023-08-17):
如图,R318、R321这样的是直连的,还是断开的?请教各位师傅!

通过分析,应该是直连的,如果断开了,VSB_ENABLE通过SIO_3VA上拉,就是一个高电平的信号。

VSB_ENABLE是高电平,那么3VDSW_EN就成了低电平,低电平的3VDSW_EN,不能开启3VDSW供电。

终上所述,我认为VSB_ENABLE应该是与IO直接相连的,是IO输出的低电平信号,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求赐教!!!

电路来自MS 7C99 Z490芯片组。

网友:
这个符号我也不知道,没见过。楼主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按我的理解,没你那么辅助,我是单纯分享的电路图图标,应该是直连的,可能是这个线路有过孔(就是线路走到一个位置然后打孔,从另一个位置在打孔出来继续运行电路)的原因没办法搞成一条线所以采取了这种方式提供电路。

网友:
这种预留元件符号,实际上没有用那个料就是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