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VR36 屏幕排线旁边烧糊了一个小件,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23-08-17):
机械师T58-VR36 屏幕排线旁边烧糊了一个小件,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师指点主板圈里的图片就是。

网友:
屏背光供电电感

网友A:
旁边标的L23,电感吧,可以用保险代替,要先排除后级短路

网友:
好的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标的L23,电感吧,可以用保险代替,要先排除后级短路

电感L23右边      挨着的地方是连起来的吗 我清理了 现在分开了 ,电感烧一般哪里导致 ,根据经验

网友B:
我安装了一个0欧姆电阻 ,结果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一个0欧姆电阻 ,结果不行,

J7连接上再连接L23,插屏线上去测阻值

网友D:
照楼上连接好接上屏线测烧坏地方阻值没短路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J7连接上再连接L23,插屏线上去测阻值

修好了谢谢大师 ,最终原因是屏线 磨破了短路,把屏线接口的J7烧坏了 ,换了一个保险 搞好屏线 亮机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楼上连接好接上屏线测烧坏地方阻值没短路再上电

修好了谢谢大师 ,最终原因是屏线 磨破了短路,把屏线接口的J7烧坏了 ,换了一个保险 搞好屏线 亮机了

网友E:
屏线短路,一直烧

网友:
好像保险电阻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短路,一直烧

屏线换了新的。好了
然后保险电感  换了一个,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