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深海幽灵Z3 AIR GK5MP5X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修复!

楼主(2023-08-17):
接客户一台深海幽灵Z3 AIR ,板号是GK5MP5X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拆机量屏接口处电压+3.3V_LCD,+VIN_LCD开机的时候有的,过2秒就没有了

查+VIN_LCD的来源,它是由Q42,Q182转出来的,其中关键就在信号PCH_LCDVDD_EN(R373没有,信号LVDS_VIN在止不起作用),量得开机时PCH_LCDVDD_EN有3.3V,过2秒这个就没有了,看论坛有人也碰到这个问题,是Q182不良,在这里拆了Q182,PCH_LCDVDD_EN也是过一下就没有了,说明不是它的问题,量得也没有短路,就直接在附近找了一个3.3V,接上去试一下,然后开机测量电压出来了,装屏开机显示,开机测试1个小时也没出现问题,至此修理结束

补充内容 (2024-6-15 21:45):
用了10个月,兄弟们!这台笔记本回来了,还是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但是量了电压都正常,包括去年改的地方也是正常的,这就奇怪了,不知道是不是屏有问题,也没找到这样的屏,最近一直在忙着做几个工程,准备放弃了

网友A(2023-09-19):
你指 的是随便找个3V代替 PCH_LCDVDD_EN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 的是随便找个3V代替 PCH_LCDVDD_EN  ?

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B:
改了个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个开启信号吗

是的,原来开启信号没产生

网友(2024-02-15):
应该是那个保险不良,神舟的通病了

网友(2024-04-13):
R483问题

网友(点评):
确实这个故障有点奇葩,换R483能好

网友C:
我刚修到台问题一样,确实是R483问题,在板上量了有三百多欧拆下来量了无穷大,换了就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修到台问题一样,确实是R483问题,在板上量了有三百多欧拆下来量了无穷大,换了就好了,感谢

不客气

网友D(2024-05-19):
引用 网友C:
我刚修到台问题一样,确实是R483问题,在板上量了有三百多欧拆下来量了无穷大,换了就好了,感谢

感谢大神。可以是我看电路图没太搞懂,为啥R483不良,会影响开启信号

网友:
膜拜大神,楼主厉害了。

网友:
大神历害;我才接了一台火影T5V也是同样故障;板号电路都是一样的;我把Q42,U21,U22都拆了一遍也没有查出问题,没有开启电压;随后把屏几路工作电压直接短接,内屏也不显示;就想放弃了,把这几个再装回去放在那里准备退的时候插原装适配器居然内屏显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莫明其妙的好,没搞明白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神。可以是我看电路图没太搞懂,为啥R483不良,会影响开启信号

我也没搞懂;有大神解释一下吗?Q182在这里是不是自锁,双向可控硅的功能?R483给它一个反向电压?

网友:
一摸一样的故障,CPU,桥,EC都换了,包括MOS管,电阻。 PCH_LCDVDD_EN和EDP信号就是不出。结果换个屏好了..............坑惨我了

网友(2024-07-20):
我这个是Q42坏了,D级无限大,换了个好了

网友:
随便改信号,肯定把屏搞坏了,这样设计就是保证屏安全供电的,要不然直接一条线连过去,何必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