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十三代机 DDR5 内存上面居然有供电了

楼主(2023-08-17):
还是第一次见到  DDR5 内存的样子 看起来芯片输出2路供电   说明内存需要更大电流了

网友A:
哈哈,以前也没有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以前也没有见到过

  机器比较新  13代惠普笔记本   还是第一次见DDR5

网友:
单面4颗粒的吗?

网友:
13代在保就在修了吗?

网友:
13代惠普笔记本   还是第一次见DDR5

网友:
DDR5的内存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B:
十三代的笔记本电脑确实挺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三代的笔记本电脑确实挺新的。

  今年4月份的机器

网友:
5代内存机器,没修过,楼主厉害!

网友C:
以后内存供电问题也不用修了,直接 换内存了。

网友B:
确实太新了,楼主的生意实在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内存供电问题也不用修了,直接 换内存了。

内存供电还是有,   但是内存上面还有2个小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太新了,楼主的生意实在太好了。

客户自己加M.2固态     把主板搞坏了

网友B:
恭喜楼主遇到这样的生意,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遇到这样的生意,祝楼主生意兴隆!

多谢兄弟   一起发财

网友:
5代内存的几路供电就是自己产生的

网友D:
那么以后内存坏的可能性就要大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以后内存坏的可能性就要大些了

  对头  哈哈  以后内存坏 换的可能要多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内存供电问题也不用修了,直接 换内存了。

应该是其他独立的供电

网友:
这5代内存我是没修到过,第一次见啊,这种情况一般都在质保吧,资料更少。

网友E:
的确很是稀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的确很是稀奇。。。

以后内存可能都这样设计,需要供电更多了  电流也大了

网友F:
去年就见过ddr5,内存坏一根 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年就见过ddr5,内存坏一根 捡钱

  我这个内存没坏   电池那边问题

网友G:
长见识了,之前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见识了,之前听说过没见过

应该更容易坏内存了   供电  电流都大了

网友H:
可能若干年后主板只提供一个电压就好了,每个设备自己供电到合适的电压,修起来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
第一次见识ddr5de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若干年后主板只提供一个电压就好了,每个设备自己供电到合适的电压,修起来就简单很多了

   那时候就是各种换    什么坏了换什么    没我们什么事了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DDR5长啥样子呢,支持支持发帖哈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么新的现在还没见到

网友:
以后可以修内存了 又多了条吃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