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PA013芯片资料

楼主(2023-08-17):
台达服务器电源,PSON跑线跑到它的2、4脚之间,无电压,应该是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出PSon的电压还是这个芯片坏了?3脚连到PWM芯片cm6901的软启动7脚。

网友:
跑了下线,1脚PGI,2脚地,3脚FPO,4脚PSON,7脚VCC,6脚电容接地,5、8太复杂没跑了。

网友:
第二行, 351 后面是什么? 用酒精擦擦,看看是什么字

网友:
J89ACG,这种芯片应该是台达的定制芯片吧

网友:
wt7038也查不到芯片资料

网友:
仔细检查了dpa013的4脚pson脚,确定无上拉电阻,所以插电无电压,看来上来电阻位于主板的pson那边,脱机修的话得从5vsb串过几K的电阻过来上拉。

网友:
第一次接触服务器电源,没急着上电,先跑线路把玩研究了几天,因为台达的电路设计尤其是保护电路比较复杂,而且是双面板双面焊再加查不到资料的定制IC,维修起很是麻烦,现将大概结构要点记录如下:1、服务器电源,输出只有5VSB、12V,-12V和PSON,5V由主板DC降压经过主板电源插头返回SATA和大4P插头。
2、电源由两块独立的电路板组成,EMI\PFC,PWM(LLC)\同步整流,两块电路板均分热地冷地。
3、待机电源:PWM板热地产生12VSB伏,并经开关管供给PFC的热地控制系统。PWM板冷地产生5VSB和15VSB,其中5VSB还供给PFC冷地的隔离光耦,插电待机电源均产生不受控。
4、PSON:台达自制IC(DPA013)的4脚应该是PSON,但无上拉电阻,该脚低电平接开关管G脚,S接地,D接PWM芯片CM6901七脚软开关(高开低关),这意味着不接主板时PWM7脚处于高电平状态会开启PWM。PSON信号应该在主板上有个5VSB的上拉电阻,这样才能保证电源关机。
4、PFC线路板部分:EMI就不多说了,受控继电器跨接NTC电阻,PFC芯片为FAN6982。PFC不受控后级,通电即产生380V,冷地部分很简单,1路经隔离光耦输出PGI给PWM板的电源管理IC-DPA013一脚(高开启,低关闭,由380V分压和12VSB分压经运放比较输出信号控制开关管控制光耦截止和导通),1路是FAN6982产生的基准电压VREF分压和散热器的NTC电阻分压经运放比较后输出信号控制开关管控制光耦导通程度,给后级散热风扇控制IC-WT7308提供一组温控信号。
5、PWM线路板部分:热地部分就是待机IC系统和PWM的开关管开关变压器,冷地比较复杂,主要有cm6901(LLC和同步整流),查不到资料的电源管理IC--dpa013和散热风扇温控IC-WT7038,以及一大堆的温度保护,电压、电流保护的取样比较控制线路,因没有两块主要IC的资料,这部分就没具体跑线路了。
6、故障原因:大电容电压320,FBPFC取样电压2.7伏,就是下分压电阻25K阻止变大,PFC电压达不到380V,该电压分压(同相输入)和12VSB分压(反相输入)比较后生成PGI(2.5V),输出给后级电源管理IC-DPA013控制PWM开关,同时输出给开关管控制继电器跨接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