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水一下

楼主(2023-08-17):
今天没得啥生意来修一个一体机!问题很简单风扇异响。拆开后壳看看风扇发现没得一样的没得办法杂牌机就是这样的没得找了一个差不多的改改线,改前开一下机没得问题下面就是改一下线!改完了上电靠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漏电一摸待机芯片发热!拆了换一个还是漏电仔细检查检查发现U桥发烫!屏接口有点发热屏接口就只有一个接口没得其他元件!1这下废了换个风扇主板莫名其妙挂了!!!欲哭无泪

网友:
曾经h61的cpu风扇插座4针,其中12v和检测针螺丝刀相碰,只听到小小声啪,后来查到南桥晶片爆裂。

网友:
好几天都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