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一半有水波纹发亮 一半正常。

楼主(2023-08-17):
求助各位大神,显示器一半有水波纹发亮 一半正常 是屏坏了吗? 换了一个显示屏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示器驱动版或者电源板上的一些滤波电容衰减导致的谐振

网友A:
冠捷显示器的具体型号说一下,大家好帮你指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冠捷显示器的具体型号说一下,大家好帮你指点问题。

AOC e2351F

网友:
如果维修基本功过硬,详查显示器驱动板和电源板,如果维修基本功不过硬,建议送到维修店,让维修师傅帮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