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显示屏突然变暗卡住

楼主(2023-08-17):
1.如图,电脑进入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显示画面突然变暗,然后卡住,出现一道道黑线,最后黑线铺慢屏幕;
2.画面虽然卡住不动了,但是键盘与鼠标可以输入信号;
3.若在问题出现后立即关机重启,可能导致启动画面在logo显示完后直接于用户密码界面黑屏,盲打输入密码进入系统后画面又会恢复正常,然后再次出现1的问题

劳烦各位有经验的大哥帮忙诊断一下:kuqi:

网友A:
到底是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电脑?有没有独显?电脑的型号建议说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电脑?有没有独显?电脑的型号建议说清楚一点。

是清华同方机械革命的钛坦plus3060独显的笔记本

网友:
先排除屏幕

网友:
显示器和屏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合屏幕没有导致画面剧烈变化〈几乎没变化〉

网友:
你投屏看。如果显示器花,投屏不画,就换屏幕。如果投屏也花,就美女自用二手出咸鱼,能炸一个算一个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虚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虚焊导致的?

应该不是,我禁用独立显卡后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查看一下排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排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目前工具不齐,过段时间试试

网友:
很像屏坏的现象,99%的概率

网友:
祝你早日修好这台电脑。

网友:
屏坏,抬走,下一个

网友:
现在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了,确实是上面几位说的屏坏问题,感谢各位大哥的解答。

网友:
阁下的屏好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