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待验证】联想小新pro13不过内存维修+nb687数据手册

楼主(2023-08-18):
机器版号:nm-c571
机器型号:联想小新pro13 2020
故障描述:加电无显

加电看电流是档内存,拆机机器是板载内存颗粒,测量主板各个电感,未发现异常,

正常思路刷个bios看看现象,在拆机的时候发现typec接口旁边有异常

(图片没拍,这是另一位坛友的图,就是图中的两个元件)
在鑫制造图纸上有点位和原理图,在图纸中位置号为PR168和PC267 电阻为0欧姆,
元件表面已经烧黑了,电容一碰就掉了。

查看图纸是+1.2VSUS_VPPIN这一路,刚好是内存部分电路,更换元件,故障解决了

没明白+1.2VSUS_VPPIN这里是什么作用,找了半天找到了数据手册,但是还是没太看懂。

这里pc267的作用,或者是说+1.2VSUS_VPPIN这里的作用是去耦(旁路)电容

论坛搜了一下没有这个数据手册
但是发现有个坛友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猜测是电路设计问题,待大家遇到了验证下,

附上数据手册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
第八脚VPPIN/+3VALW给第十一脚VPP/+2.5VDDQ提供电压。

网友:
这可能就是通病咯

网友:
不是小滤波吗?

网友:
这可能就是通病

网友:
这个电压给哪供电的??

网友:
只有通病才能放心收费用

网友:
这个可能是通病故障吗?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2023-12-24):
感谢分享经验,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