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85 报错0177

楼主(2023-08-18):
救命0177报错,进不去BIOS 刷过BIOS不行,是不是有pojieBIOS能解决啊?哪里有pojieBIOS?

网友:
哪里有pojieBIOS?

网友:
最初啥问题

网友:
最初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对,听说可以用pojie的bios解决

网友:
Ec缺数据,估计是更新错bios反应,编程器刷bios后,ec没刷,还要刷个ec文件。

网友:
ec资料或者ec本体问题    要刷ec或者买剪板的ec

网友A:
确定要刷EC程序,你可以买个俄罗斯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要刷EC程序,你可以买个俄罗斯编程器刷

直接买了ec刷好的,换上就好了,本本张家买的,好用,小政买了一个不行又退了

网友B:
换ec芯片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ec芯片解决了?

是的  换了EC搞定的

网友:
换ec芯片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