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60 LA-D822P无待机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23-08-18):
客户送来时的情况:不开机,没有待机电流。
1、 第一步我先打完所有重要阻值,结果都正常,那就上电。
2、 上电结果发现,哦豁,竟然ACOK没有发出,那我掉头回去看公共点。结果发现原来是假公共点 。因为我是新手,当时我绕一下子圈子。跑去查CMSRC和ASGATE。发现不对劲这两个应该相差6V才对。可是他们相等。
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结果我一测MOS管。好家伙PQ740给我直接导通了。上工具!直接拆下来,拆下来也测试一下,双向导通,真厉害。我直接给你来一个改头换面。

3、 经过我一番手抖操作,我把它换了,接下来在上电。OK!待机电压出来。但是神奇的时候为啥不自动上电嘞。我立马给它干上一个开关。结果还是不行。那肯定是待机条件有问题啦。
4、 又经过我一番调查,发现一个奇特的地方。这里发出一个POK,结果就1.8V没收到。其他都收到了,我就怀疑可能是断线了,因为这板之前有被人家修过。
5、 因为从原本的地方分一根线过来太远了,为了美观我就从旁边电阻那里借了一个信号过来,如下图:看不到吧,看不到就对了,绿油盖那么厚,不是那个红线,红线是之前别人修的。下面还有根线。
6、 修完这个之后,待机OK,触发OK,电流上到0.4A,集显供电没出。然后我飞了根线到CPU发给CPU供电芯片的SVID上飞了一个电阻。用示波器双通道测量,另一只表笔在内存复位上。结果不飞还好,飞了直接完蛋!立马掉电,电流每次都是上到0.3A-0.4A掉电。我天呐。我的SIVD出现了这样的波形。
7、 我立马把飞线弄下来,看了一下感觉也没有虚焊呀。感觉!结果从头排查了一圈,又回到了SIVD电阻这里,我拿示波器去戳它,不掉电了!我去,还真是虚焊了。我二话不上直接换了也给电阻给它。
8、 结果一切恢复如初,还是没有集显供电。我又去刷了BIOS。
9、 后面还是不行,去论坛查了一下资料,发线这个机子要装电池才能开机。那我去买了一台整机。(因为我是新手,经验比成本重要)
结果:成功亮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辛苦了。。
经验是最重要的

网友:
嘿嘿,不客气嘞,都是迅维家人

网友A:
不用接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 可能是你的转接头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接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 可能是你的转接头不对

那可能是,我用HP的,没找到DELL的,就随便拿一个来用

网友B:
新手都这么厉害了,我啥时候也算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都这么厉害了,我啥时候也算新手

还是缺乏很多经验的额

网友:
好资源,值得借鉴。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到了。感谢!

网友:
修不好换新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