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代换

楼主(2023-08-18):
笔记本上面的丝印4409agem管子能用ap4409代换吗?

网友:
看参数吖 ,
    如果基本一只的话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个要看参数是否一样

网友:
关键是找不到4409agem的参数呢!

网友:
查到了4409agem是35v14.5ap沟道!

网友:
都是p沟道的电压少了5v应该可以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