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商务本不触发

楼主(2023-08-18):
接到一个惠普的商务本说是不触发,电流只有0.022,显然是待机不正常,三下五除二拆开,裸板上电一样的电流。于是测待机条件,3/5V,1.8,1.0都有,但是马上就没了。我再按开关,又有了,马上又没了,我再按开关,直接3.3V就没有了,看来问题出在这里。在论坛里找了个参考图纸,发现3/5V的开启是由EC发过来的,5V的有,3V的没有,测对地阻值只有30,很显然不对,于是接了一根线烧鸡,一烧就把EC烧的发热了,那就没办法了,要换EC了。可是EC是BGA的,以前没干过,没办法,没干过也得干。买了个剪板的EC和钢网,植球上机。直接连5V都没有了,我还以为EC坏的,和商家争执了半天。最后不信邪,再重植,隐约记得以前哪位大神植BGA的时候在上面压硬币的。我最后就在EC上压了3颗小螺丝,换上去按开机电流就蹭蹭上来了,那个高兴啊。至此维修结束,EC坏了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个拆下来的EC图片看看?

网友B:
这种小的BGA封装直接风枪很好焊啊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焊的时候放螺丝压着焊??

网友:
商家莫名躺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焊的时候放螺丝压着焊??

是的,个人感觉压一下会接触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的BGA封装直接风枪很好焊啊

我没焊过,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个拆下来的EC图片看看?

不知道扔哪里去了,改天找到了发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不错的。。。。

网友A:
谢谢,楼主,对我们维修小弟的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对我们维修小弟的帮助。

我也是小弟,一起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小弟,一起加油

楼主,客气啦,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修好就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客气啦,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方法不错,学习了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错!学习了!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H(2023-12-26):
应该跟手机的芯片一样的 可以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跟手机的芯片一样的 可以用风枪

是的,只是第一次植BGA有点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