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发热

楼主(2023-08-18):
视像头通电无反应,拆开摸了下丝印型号bPDFK的IC发热,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型号来的,找不到,或者能用什么型号代用。

网友A:
你直接去淘宝买一个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去淘宝买一个就可以

找不着型号。。

网友:
将电源IC的图片发到淘宝小苏本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着型号。。

你可以买料板,有的料板材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