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做了USBpc300

楼主(2023-08-18):
这是什么问题
做了USB  pc3000工具盘,操作界面文字是乱码,盼高手解惑。

网友A:
这不是乱码,这是原版的俄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乱码,这是原版的俄文。

这是俄文吗?怎么看起来像阿拉伯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乱码,这是原版的俄文。

你提醒了我,我找了百度和谷歌翻译软件,都无功而返。

网友:
这是真的俄语。

网友:
貌似做成功了,可以调出很多子程序,dos能dir出多少exe文件,就有多少子程序,但现在还只是在笔记本上操作的,只是感觉软件已经能被操控了,实际能不能用还是未知数,再加上在此之前重未接触过PC3000,也就不知这东西怎么用,我没有台式机还没法试,不知笔记本ide模式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