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DELL 游戏本 联想拯救者 hp 暗影光影 游戏机直流表

楼主(2023-08-18):
        这段时间发现 游戏机的 DELL G15  HP 暗影  联想拯救者 高功率的机器  我自己用的普通直流表5A 的  插上 电都不过 。 求老师傅 给个建议 是需要购买10A 直流表 还是需要更换专业的电源头, 有的老板说下  不胜感激  估计也是好多维修师傅同行 遇到的问题。有淘宝链接了 发下 大家共享下   或者咱们迅维的网店也行

网友:
是需要换10A30V的可调电源的。

网友A:
淘宝上龙威的可调电源还是不错的,性价比比较高,你可以看看。

网友:
转接头可以用

网友B:
10A电源也要,更大功率转接头也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A电源也要,更大功率转接头也要

电源好买  电源头也是淘宝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龙威的可调电源还是不错的,性价比比较高,你可以看看。

龙威的电流只能看到小数点后两位。用电位器调电压,用久了是不是需要换电位器?

网友:
你可以买4位数显的,电位器不是经常调的,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电源头问几家了 也没找到呢 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