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帮个忙查一下芯片

楼主(2023-08-18):
这是雅马哈u12声卡上面的芯片,丝印是7C16但是不知道型号,万能的网友帮忙查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拍一个芯片的图片,到购物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拍一个芯片的图片,到购物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

对啊对啊,淘宝是个好东西

网友:
淘宝小苏本本IC,看看哪里有没有?

网友B:
看外形有点像光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外形有点像光耦哦

雅马哈UR12声卡我有,这玩意直接用USB供电的,不存在需要光电耦合器的可能,而且看那封装也不是光耦的样子,PCB板上也没有隔离槽。

网友:
这拍得,连丝印都看不清,咋回呢。

网友:
二极管吧?

网友:
这个厉害了,可以修声卡

网友:
感觉像个小电感

网友:
像是二极管,你可以跑一下线路看看

网友:
没找到这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