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通病 供电正常无复位

楼主(2023-08-18):
联想CIH81M供电正常无复位   主板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 PCIE无复位 后来拆了一个QN24 有了复位 亮机了

网友A:
QN24是什么管?还是什么元件?

网友:
太远了,看不清

网友B:
拆了一个QN24 ,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啥叫“无复位”?为啥拆QN24就好了?那QN24就空着?

网友:
同型主板。IO坏,换了之后,能正常开机,程序关机,不断电时,按开关,不触发,必须断电,才能触发开机,通电之后按开关不关机。是不是,io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QN24是什么管?还是什么元件?

Q24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一个QN24 ,依据是什么呢?

Q24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知道了QN24是一个NPN的三极管。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知道了QN24是一个NPN的三极管。

网友: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买个二手板60

网友:
vrmpg信号不正常?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PG不正常吗

网友(2023-10-31):
楼主真的很感谢啊,用你的方法果然修好了我这块主板,放了几年今天找出来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