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51 820-01949 不进系统维修一例

楼主(2023-08-18):
机型:苹果A2251
板号:820-01949
故障:机器偶发性严重卡顿,进系统时间特别长。。
检修:
同行送修一台A2251说是偶尔卡苹果LOGO,但是到我们手上测试一切正常,测试一天没发现问题 。。。打算第二天交还给客户时。第二天上班一早,发现客户说的故障 。机器不进系统了。。。卡苹果LOGO好久,,从出苹果LOGO到进系统 差不多10分钟。同时伴有风扇狂转。。。

检测流程:
A.首先大家都知道 ,苹果机型设计比较严谨,相关检测比较多。。包括对温度,外设。电压,电流的检测。有一处有问题都会引起机器降频卡顿,风扇狂转。。。

1.拆机仔细检测主板无进水。。检测所有外设无进水,接口无腐蚀,排除人外进水故障导致。

2.进系统用活动监视器看CPU使用率接近满载。但是内存使用率极低,明明什么也没运行接近满载。说明CPU主频被限制。首先找到降频原因

3.根据IMVP8规范和CPU相关手册描述。PROCHOT#是触发CPU热节流的主要激活信号。。于是马上找到测试相关测试点如下图

CPU的PROCHOT#信号在此机型中由U4790这一颗U4790门电路负责产生,实测4脚输出为低。2脚输入为低。R4790上拉端电压1.8正常。门电路供电条件正常。判定故障来自由SMC_PROCHOT_L信号的异常。。。

4.追查SMC_PROCHOT_L信号来源发现。SMC_PROCHOT_L由3处信号相“与"产生。分别为PBUS droop检测电路的U4800的12脚。。和CPU供电芯片U7100的46脚。和来自于EC的R5脚。原理图位置如下

3信号信位置如图

5.最终经分别断开测试发现真正拉低SMC_PROCHOT_L信号的源头来自于EC。于是重点检测方向放在EC周边。因为SMC_PROCHOT_L是CPU的物理环境信号。所以首先怀疑 是EC采集到外围输入传感器的模拟信号采集时读取到了异常信息所以拉低了SMC_PROCHOT_L。。于是检测EC的几条SMBUS。

6.根据主板上EC的SMBUS分步图查看结果来看。。SMC I2C 2外挂了一个左边的气流传感器 TPM461 和一个温度传感器TPM468如下图
从原理上推断 能误触发SMC_PROCHOT_L  的最大可能就是这个总线上的设备。。。看图发现TPM468外接有5路传感器。如下图

经对传感器通断和温度芯片TPM468基本条件检测后没有发现异常,判断传感器本身损坏。。于是更换传感器,实物如下

更换后清洗干净 ,,,开机进系统。秒进。。经反复测试 ,,,机器稳定正常 。。维修完成。。。。。。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 ,现少量承接全国同行维修业务。。接受全国寄修 。。。有需要加V

VX:Mynamefeixiang

 会员1492034300鑫豆2026-4-2 15:51
 会员903528300鑫豆2026-4-1 15:39
 会员539395300鑫豆2026-3-28 10:46
 会员1332874300鑫豆2026-3-18 10:19
 会员806649300鑫豆2026-3-17 14:24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顶我心飞翔 ,大师牛逼得很

网友:
还是你专业,要是在我手里会被我修到不开机

网友:
老板牛P,要是在我手上,退机保平安

网友:
琪琪就是吊   二修都是秒杀

网友:
技术很好有时间给老板学习下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技术非常牛,学习了

网友:
IP美国的

咋接修国内的机器

网友:
东北的有福了,王总接修同行送修了。有需求的可以联系他了。南北通杀!

网友:
“进系统用活动监视器看CPU使用率接近满载。但是内存使用率极低,明明什么也没运行接近满载。说明CPU主频被限制。首先找到降频原因”  一针见血

网友:
需要付费 。。。。

网友:
飞翔?是巡维三巨头之一的飞翔?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666

网友:
信号找的,修的,稳准狠。  相当奈斯

网友:
这个是真功夫

网友:
能修苹果的 都是高手

网友:
借楼,出一个CPU,I7-1185G7 SRK1F,比某宝价格低,原厂无球的。测试下来的

网友:
学习了,又长了点经验

网友:
牛逼plus pro max ultra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很难修,楼主思路清晰。楼主的功底很高

网友:
能修这个可以挣很多钱

网友:
经对传感器通断和温度芯片TPM468基本条件检测后没有发现异常,判断传感器本身损坏。。于是更换传感器
更换的是温控芯片吧,

网友:
老板牛b

   疑难杂症都是问题

网友:
sad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海韵之恋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会修苹果真棒!

网友:
技术非常牛x

网友:
老司机6666666666

网友A:
你是单板测的还是装机测的?单板这个信号开机后为低也不能说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单板测的还是装机测的?单板这个信号开机后为低也不能说不正常吧

肯定装机测试 啊。。。单板也得进系统的时候为低。。相当于没查找到外设的降频一样。

网友:
要是在我手里会被我修到不开机

网友:
‘经对传感器通断和温度芯片TPM468基本条件检测后没有发现异常,判断传感器本身损坏’请教大师,是如何判断到这个芯片条件和检测正常的?可以解释一下吗?感谢!

网友:
技术非常牛!!!!!!!1

网友:
这个是CPU坏了还是空焊了呀

网友:
谢谢 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技术非常牛,学习学习了

网友:
苹果大神  学习 了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明确,

网友:
支持学习一下啊啊

网友(2023-09-27):
苹果大神  牛逼PLUS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看就是老司机。我信

网友(2023-08-18):
机型:苹果A2251
板号:820-01949
故障:机器偶发性严重卡顿,进系统时间特别长。。
检修:
同行送修一台A2251说是偶尔卡苹果LOGO,但是到我们手上测试一切正常,测试一天没发现问题 。。。打算第二天交还给客户时。第二天上班一早,发现客户说的故障 。机器不进系统了。。。卡苹果LOGO好久,,从出苹果LOGO到进系统 差不多10分钟。同时伴有风扇狂转。。。

检测流程:
A.首先大家都知道 ,苹果机型设计比较严谨,相关检测比较多。。包括对温度,外设。电压,电流的检测。有一处有问题都会引起机器降频卡顿,风扇狂转。。。

1.拆机仔细检测主板无进水。。检测所有外设无进水,接口无腐蚀,排除人外进水故障导致。

2.进系统用活动监视器看CPU使用率接近满载。但是内存使用率极低,明明什么也没运行接近满载。说明CPU主频被限制。首先找到降频原因

3.根据IMVP8规范和CPU相关手册描述。PROCHOT#是触发CPU热节流的主要激活信号。。于是马上找到测试相关测试点如下图

CPU的PROCHOT#信号在此机型中由U4790这一颗U4790门电路负责产生,实测4脚输出为低。2脚输入为低。R4790上拉端电压1.8正常。门电路供电条件正常。判定故障来自由SMC_PROCHOT_L信号的异常。。。

4.追查SMC_PROCHOT_L信号来源发现。SMC_PROCHOT_L由3处信号相“与"产生。分别为PBUS droop检测电路的U4800的12脚。。和CPU供电芯片U7100的46脚。和来自于EC的R5脚。原理图位置如下

3信号信位置如图

5.最终经分别断开测试发现真正拉低SMC_PROCHOT_L信号的源头来自于EC。于是重点检测方向放在EC周边。因为SMC_PROCHOT_L是CPU的物理环境信号。所以首先怀疑 是EC采集到外围输入传感器的模拟信号采集时读取到了异常信息所以拉低了SMC_PROCHOT_L。。于是检测EC的几条SMBUS。

6.根据主板上EC的SMBUS分步图查看结果来看。。SMC I2C 2外挂了一个左边的气流传感器 TPM461 和一个温度传感器TPM468如下图
从原理上推断 能误触发SMC_PROCHOT_L  的最大可能就是这个总线上的设备。。。看图发现TPM468外接有5路传感器。如下图

经对传感器通断和温度芯片TPM468基本条件检测后没有发现异常,判断传感器本身损坏。。于是更换传感器,实物如下

更换后清洗干净 ,,,开机进系统。秒进。。经反复测试 ,,,机器稳定正常 。。维修完成。。。。。。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 ,现少量承接全国同行维修业务。。接受全国寄修 。。。有需要加V

VX:Mynamefeixiang

 会员507277300鑫豆2025-9-5 19:42
 会员1405800300鑫豆2025-9-2 19:51
 会员401987300鑫豆2025-8-31 14:16
 会员235727300鑫豆2025-8-28 12:59
 会员1249067300鑫豆2025-8-20 14:28

网友(2024-03-05):
cpu  降频了,,,

网友(2024-04-09):
七七就是屌,二修都是秒;

网友(2024-06-30):
看图换的是温控芯片 描述是换的传感器。为何?

网友:
什么原因会降频

网友(2024-11-08):
A2251 820-01949 图纸与点位

820-01949.b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