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2020 低温锡“翻车”维修过程,大家一起来看看

楼主(2023-08-18):
事情是这样的,上次接了一台低温锡笔记本电脑重植CPU,结果在撬CPU 的时候应该是把板子弄变形了,焊接了几次,都焊不上。

多次焊接后,绝缘层就掉了。然后就是一焊接就短路。给大家看下成这样了,板底直接报废了。

没办法,因为客户这台电脑来的时候是可以正常亮机的。只是花屏死机。修成这样,没办法交差,加上客户急着用电脑,客户就买了一个全新的电脑,然后客户就把旧电脑卖给我了(硬盘客户拿走了)。
我就一直在网上找板底。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找到了一个底板,买这个的板底的时候,说CPU没动过的。到货后,两个板子如图。

买来的料板是缺元件的,主要是供电芯片和接口,内存颗粒。
把原件补上去后,先开机看下电流。电流飞奔往上升,这一看就是死电流。

功率最高可以达40w.然后我就断电了。
因为卖家说CPU 是没拆过的。于是直接把我原来主板的内存颗粒拆到买来的板底上去。

内存是低温锡的,放心撬就行。
植好球后,把内存装上去。一边一边的装,因为这个时候,还以为CPU 是原装低温锡的,怕一次性安装,把CPU 爆锡了。

把所有内存颗粒全部安装了,然后开机,电流还是一路飞,cpu我装了散热器都烫手。看来CPU 有问题,直接把CPU 干下来。

可以明显看到CPU 没了黑胶,上家焊接技术不错,边上补的绝缘漆水平比我要好。虽然这个CPU 焊过,但卖家这焊接水平,技术还是值的表扬。CPU有问题无所谓,反正我自己还有一个CPU.只要焊盘没问题就行。

这就简单了,直接把原来的CPU 焊上。

焊上后,电流上到28w左右会回落一下,然后电流也是卡着慢慢上升,大概每秒上升0.2 W.这个时候我觉得板子的内存配置电阻可能不一样。
然后开始仔细对比两个板子电阻的不同之处。

然后根据图纸

得到我原来的板子,是16g 的,排列组合为1100,现在的板底组合为0010。如图

然后把原来板子的电阻搬过来,现在的买来的这个底板,有些电阻要拆掉。

id0

id1

id2

id3

电阻配好后,成功开机。

但这个时候用的充电器没接电池出现一个问题,一进系统就花屏了。当时想砸了这个电脑了。这个电脑,我花了500大洋收的坏机器,加上料板,都投了600 块了,冷静思考一下。我又尝试接电池开机,居然可以正常进系统。接上电池,再接冲电器也是没问题。取了电池,单用冲电器又会花屏。这个时候不想折腾了,反正电池和充电器都是要接的。这个机器,如果单用电池或充电器,都不能达到很高性能模式,没必要去纠结单用冲电器花屏的问题了。加上这个电脑是我自己的了,坏了再想办法修。上鲁大师图,给我查图纸足够了。

别人一天能修好几台,我这一天就修了这么一台本本。真不知道怎么提高效率,求高人指点。

 会员1029708100鑫豆2025-9-27 11:27
 会员902927100鑫豆2025-4-28 19:01
 会员1246198100鑫豆2024-9-13 17:40
 会员958718100鑫豆2024-6-11 20:21
 会员1139258100鑫豆2024-6-10 09:40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路过,学习,希望楼主不要气馁!

网友A:
咸鱼上看到板底可以修的,重新上绿油。手工不好操作,可能商家有专门的设备

网友:
感觉每个一天修不好

网友B:
看到老手都这样辛苦,我们这些小白就更加难了

网友(点评):
手机更不好修啊,不见得比笔记本容易。

网友:
你这是对这板子大动干戈,,,,

网友:
板底能补的    搞成这样佩服

网友C:
买个直流稳压电源和热像仪吧,效率提高很多

网友D:
这个卖底板的不厚道,cpu做过的。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心态很好,不说有多高的修养,最起码会原谅有错的人。

网友(点评):
100元,虽然修过但是没有搞的一塌糊涂 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这机算是较新的

网友:
pcb只能bga一次,所以维修做bga要慎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个直流稳压电源和热像仪吧,效率提高很多

买个热成像多少钱?

网友:
那几个点用刀片刮刮,用烙铁补下锡。再拖平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卖底板的不厚道,cpu做过的。

这个不能这么说,能够提供完美的板底,还帮我除了黑胶,也是好事。cpu的好坏无所谓。cpu如果是好的,也不会100卖给我。毕竟同行技术在我之上。

网友G:
真是太坎坷了。LTS的板子真的是挺坑人的,但同时也给维修业也算是带来了一点福音吧。只是对维修人员的手法有一定的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热成像多少钱?

我没有热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看到板底可以修的,重新上绿油。手工不好操作,可能商家有专门的设备

能修复这个板底的,价格也不便宜,直接放弃修复,买个板底搬过去会更好。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H:
能亮机,不报风险的嘛

网友:
楼主神人啊 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亮机,不报风险的嘛

有报风险的。当时觉得把别人的电脑修坏了,心里有点内疚。

网友(点评):
有良知,给你点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真是太坎坷了。LTS的板子真的是挺坑人的,但同时也给维修业也算是带来了一点福音吧。只是对维修人员的手法 ...

低温锡比烧CPU供电的好修多了,修电脑的都懂。我这里只是店小,加这个也修了6个了,每个300 块钱,也能小挣一笔。

网友:
板底多少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看到板底可以修的,重新上绿油。手工不好操作,可能商家有专门的设备

看某宝黑马维修有卖cpu绿油网,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I:
后面的要付费看,不知道后续修的什么,经验来说,内存的配置电阻不会影响亮机的

网友:
这款机器的U 我觉得很好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这个水平是真的厉害

网友J:
下载修机是只要屏幕显示图像,都要报风险

网友:
你原来的板子 就是绿漆掉了吗     你就买点绿油 涂一涂   在用紫外灯 烤一下 不就可以了吗   那几个不沾锡的点在焊之前加点锡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下载修机是只要屏幕显示图像,都要报风险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K:
这个主板我目前搞过10片但是前段时间有一片翻车了,情况跟楼主类似,但是我的没有掉漆,重做  换U 都无效,来的时候可以点亮。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是板底变形接触不到位导致的,以后这类主板还是要注意风险!

网友L:
楼主好歹买个可调电源,用这也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热成像多少钱?

二手的海康威视H10,现在价格降到1k以内了,维修使用足够了,更便宜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老手都这样辛苦,我们这些小白就更加难了

想辞职不修笔记本了,老手都这么难了,我这笔记本三板斧的功夫就不要在修了,修手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歹买个可调电源,用这也方便啊

现在的很多电脑不用原装电源会有一些想不到的问题,我已经习惯用功率计了。我有个30V 5A 的可调电源。比如上一个贴子,修两台不知品牌的,我用的就是可调电源。
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后面的要付费看,不知道后续修的什么,经验来说,内存的配置电阻不会影响亮机的

配置电阻不对,有可能不亮机。

网友:
花的时间太多了!

网友:
嫩简单的事情,搞嫩负责,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刚网上绿油,可以焊好,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有个东西叫绿油网,专门补焊盘的

网友:
维修BGA是 没厂家做得好的。焊接半导体器件 要在3秒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低温锡比烧CPU供电的好修多了,修电脑的都懂。我这里只是店小,加这个也修了6个了,每个300 块钱,也能小 ...

小店都能修6个,证明技术可以客户资源也多

网友:
真不容易,这钱挣得有点曲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能这么说,能够提供完美的板底,还帮我除了黑胶,也是好事。cpu的好坏无所谓。cpu如果是好的,也不 ...

心态挺好啊,确实是这样

网友:
可以可以,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主板我目前搞过10片但是前段时间有一片翻车了,情况跟楼主类似,但是我的没有掉漆,重做  换U 都无效, ...

我的是连续拆焊了6次CPU,掉绝缘漆应该算正常。

网友:
哥,你用什么看的电流?功率插座!!!  惊到我了。  我都是看直流电流, 你直接看交流

网友:
一波三折吧

网友M:
有这功夫不如买个主板

网友:
现在亮机的修不好的也是有的,确实要报风险,不好做呀

网友:
楼主精神可佳,修机器不许弃,历害

网友:
这个不能这么说,能够提供完美的板底,还帮我除了黑胶,也是好事。cpu的好坏无所谓。cpu如果是好的,也不会100卖给我。毕竟同行技术在我之上 楼主人品和技术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这功夫不如买个主板
买个主板,最便宜的价格都要差不多900 块钱,我这个连机器和料板一起也就600,穷人的思维,还是修更合算。说实话,我做维修,除去吃饭和租金平均下来,一天能挣几十块钱。

网友:
你这个工程大了

网友:
CPU问题提前报风险 不同意就退机

网友:
这个工作里太多

网友:
两台机器我重置了都没搞定

网友:
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220 看电流 你也是大神

网友:
借楼,出一个CPU,I7-1185G7 SRK1F,比某宝价格低,原厂无球的。测试下来的

网友:
是AMDR7 的U对吧,这型号修了几台都是花屏或黑屏,重做U基本都能好,就是板太薄了,用风枪或大炮很难焊好,板变严重,只能用BGA做。网上买的植锡网,重植锡球也是一吹网就变形,最好有专用套具,事半功倍,省很多时间

网友:
温度把握好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这低温锡不好搞啊,有两个板子都没搞好 换主板了

网友:
这做这行本来就有风险。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能换cpu说明你手工很牛啦。

网友:
低温锡我都是加焊,控制好温度。总共修了七八台暂时没返修,反正跟客户说好了加焊150 保证用四五个月,返修在少加钱重做

网友:
lvlv绿油绝缘一下不行吗?

网友:
别用吸锡线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