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小米6开机后只要息屏后唤不了屏幕

楼主(2023-08-18):
小米6开机后只要息屏后唤不了屏幕,有声音能解锁。重启后显示正常,只要不熄屏一直能显示,息屏后不显示。不是屏幕问题。屏幕有时候会轻微的闪烁。

网友A:
检查一下显示供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显示供电线路

嗯  估计是U600的原因

网友B:
有详细一点的电路分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详细一点的电路分析吗?

量到VSN的阻值无穷大(正常的应该有阻值吧),估计是U600虚焊或者挂掉了。手头也没有烘枪,分析了也验证不了。

网友C:
目前发现阻值异常,验证不了。不修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板的原因吧?我的小米10偶尔也会熄屏解锁时黑屏,多解锁几次有可能进桌面,进桌面显示正常。外接鼠标解锁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发现阻值异常,验证不了。不修了

vsn是负压 得黑笔接地 红笔测才有值 这你都不知道 就算有风枪也劝你别修 越修故障越多

网友:
这种故障不会是显示供电这块问题 查下休眠时钟 如果没问题 正常使用的机子撸u就行了

网友:
米6干U600就行了

网友:
唤醒不了肯定是CPU没收到中断信号啊?跟负压没关系吧

网友:
陪等帮等问题

网友(2023-09-19):
维修过程很复杂

网友:
小米直接撸U就行

网友:
维修过程复杂 只能多收钱了 先清理排线接口

网友(2023-11-08):
这种故障明显就是背光升压二极管或者升压电容工作不正常,关屏在开屏用手电筒照屏幕看有没有显示,如果有显示就搞背光,如果没显示就加焊CPU

网友:
其实屏幕有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小米6的机器,可以试着换下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