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a-k032p BIOS DELL 3501机器

楼主(2023-08-18):
某淘的原厂BIOS,刷完后要进入BIOS填写服务标签才正常。开机 快哦

网友:
刷完后按ALT+F共是三种机型可以选

网友:
黑屏  狂转 不亮

网友:
好用 可以退ALT+F

网友:
刷成功了,需要填写:ST:编码

网友(2023-10-24):
这个可以 换U 报错 TPM 刷这个可以解决

网友A(2024-04-21):
好用,刷完有3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刷完有3个选项

然后呢 怎么选 怎么填写ST

网友(2024-10-17):
怎么填写服务标签啊

网友:
bios确认好用,确实要写服务编码不然就无法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