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30p

楼主(2023-08-19):
开关亮下就灭掉亮一下就灭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什么参数都没呀

网友A:
没有接到可调电源上看看,电流的变化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到可调电源上看看,电流的变化吗?

待机有15mA,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后有150左右mA然后过两三秒掉到15mA后面一直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有15mA,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后有150左右mA然后过两三秒掉到15mA后面一直重复

待机有15mA,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后有150左右mA然后过两三秒掉到15mA后面一直重复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能不能正常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