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XPS显示屏竖线越来越多

楼主(2023-08-19):
     请求各位大神:电脑在用过程中出现一根竖线,我以为系统时间长了重装了系统,没有解决问题,过了几天,出现了第二条,今天又出现第三条,有没有哪位精通维修的大神,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液晶显示屏的问题?如何解决方案,谢谢啦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显示屏起线了

网友:
换屏才能解决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 ,只能这样用着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显示器问题,可以拿去压屏

网友:
这明显是屏幕坏了   这个没办法修  换一块屏幕 就好 了

网友:
换屏就行了,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换屏了。

网友:
屏问题了,

网友:
其实是个小问题,只要有机器就好搞。
cof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一般换屏幕解决了

网友:
多半是屏幕坏了

网友:
屏幕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