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如何检修这块显卡?

楼主(2023-08-19):
如何检修这块显卡?

自己以前一块显卡,迪兰R7黑屏,想自己学修。检查发现红圈内的电容都短路是GPU烧吗?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基本就是核心短路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阻止低 先上板子看各供电出没出

网友:
那不就是核心短路吗

网友:
那都是核心的电容,测量几欧姆都可能正常,本来就很低。

网友:
0.75v供电也是短路的
万能表是50r以下响的.所以看数字不要听声音

网友:
一般核心阻值都偏低,先不管,看看其他阻值是否正常,正常的话上电看看 有没有缺供电,如果核心短路的话核心供电应该没有且核心发热巨大

网友:
一般核心阻值都偏低,先不管,看看其他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阻止低 先上板子看各供电出没出

显卡的各个供电电压是在那些位置啊?分别是多少

网友:
新手路过,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坏了就换新的,不值几个钱,一时兴起的维修,怎么可能会呢

网友C:
黑屏很大可能是显存方面,这个需要测试软件测了才知道

网友:
学习讲究循循渐进,不是一时兴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屏很大可能是显存方面,这个需要测试软件测了才知道

感谢指教!请问需要什么软件测试显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就换新的,不值几个钱,一时兴起的维修,怎么可能会呢

维修爱好的本性,想知道显卡坏在哪

网友(2023-10-12):
确定是短路?显卡核心的阻值本身就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