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LYL-WFQ9不开机?

楼主(2023-08-19):
华为HLYL-WFQ9不开机,版号是DAH97RMBAE0,检测主板没有明显短路,各个对地阻值正常。通电公共点2.8v,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460.没有短路。贴片电阻1500是有19v的电压是从电源口过来的,2.8那个是公共点。现在我不懂这个19v,到2.8v公共点还要转换升压?那个6611c我查了是同步升压转换器。华为的修的少,不明白他这个隔离电路是咋设计的。没有图纸,没有点位的。参考一下都没有。哪个大神解释一下。顺便问一下能不能把19v直接接到公共点。

网友:
或者谁有同等类型的电路图纸,可以参考一下。我想知道这个6611c我查了是同步升压转换器,是什么作用。能不能19v直接连到公共点。

网友(2024-01-30):
这个应该是1V左右的输入,你要是接19V,那cpu就会螺旋升天

网友(2024-06-16):
如果实在没招不防就直接把19V拉到公共点